SIS302LV,PC97751-VPC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4-28):
一片SIS的板子有两个芯片不认识,请高手指点一下,北桥是SIS M661 MX的,南桥是963L的,有一个长的像抬式主板的IO芯片上面写的是SIS302LV,还有一个和南桥大小的芯片四面有引脚,写的是PC97751-VPC
[
]
芯片

网友:
SiS302LV, which is an accompany chip of SiS VGA chip, integrates ... display device driven by SiS302LV can display independent resolutions, color ...
SiS302LV是SiS VGA芯片的伴随芯片。
PC97751-VPC估计是EC或I/O芯片,网上没有资料,因为是很新的芯片。

网友(2009-10-31):
SiS302LV是VGA转LVDS的芯片,有些笔记本用SIS台式机芯片组,北桥集成的显卡没有LVDS输出,用302LV把显卡输出的VGA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