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取下CMOS电池才行?

楼主(2008-04-28):
一块815的板子,正常触发总是不行,拿下CMOS电池之后然后再装上去,就可以正常开机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手讲讲!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先咯,然后换一块新的CMOS电池,还是不行就主板问题大了。

网友:
一块815的板子,正常触发总是不行,拿下CMOS电池之后然后再装上去,就可以正常开机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手讲讲!谢谢!
我也遇到过 丢垃圾堆了

网友:
不懂,呵呵,,顶一下算了。。。。。。

网友:
看看电池座有没有氧化,在就是可以冲洗下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先!不过我换了ATX电源之后就可以了。这块主板表现出来的故障真是奇怪!
居然挑显示器,15寸联想的显示器换上去就不能进入系统,换了几台都是这样,可是用别的牌子的显示器就没有这种现象真是奇怪!

网友:
这种现象在物品曾经用过的杂牌的845的主板也曾经出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在物品曾经用过的杂牌的845的主板也曾经出现过,CMOS电路都查过了,换个电池座就好了,如果有的朋友查的CMOS电路的各个测试点都正常,那就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还不行的话,大多数是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