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板载显卡不亮

楼主(2008-04-28):
七彩虹c.nc61-m2主板,客户说刷BIOS不亮,我重新刷了几次(都官网下的),显示器都绿灯亮一下,提示无信号,然后变红闪,用独立显卡根本不亮,COMS清了,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请教

网友:
BIOS中把集成的显卡关了。
再上独立显卡。

网友:
回版主,点不亮,没法调BIOS

网友:
如果确实是BIOS出错的话只有再重新烧录BIOS程序

换一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压桥吧,BIOS真是个难道啊~!!!!!!!!

网友:
有条件找个PCI的显卡试一试.我估计集成显卡坏的面大些.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  重新刷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