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修三星主板强的。指点下小弟

楼主(2008-04-28):
三星X11 不开机
待机电流 0.03A
有触发。不自检
最佳答案
偶遇
开机后查下各路的工作电压,哪路没有的就修哪路。你的这个问题先查下CPU和北桥的工作电压是否有。。。然后在查别的 如果各路电压都正常,则北桥的嫌疑最大了
不开机

网友:
开机后查下各路的工作电压,哪路没有的就修哪路。你的这个问题先查下CPU和北桥的工作电压是否有。。。然后在查别的 如果各路电压都正常,则北桥的嫌疑最大了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触发后电流多少,能跑码么。如果这些情报都无法提供,那就无法给你答复

网友:
触发后电流上到0.4,双核机没法上跑卡。

网友:
公共点有无供电,如果有供电查系统,CPU。没有供电看下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