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8-04-28):
这是一块黑熊845的主板,拿来之后bios 报警。刷了一下bios.好了,
可是加上键盘,不能用  !!!
测量之后电压,阻值都正常 !!!
换槽,心想应该好了吧!
可是故障依旧!!!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呀!!!
用别的bios,也试了,要不报警,要不键盘不能用!!!
键盘换了好多还是不行!!!
帮帮忙!!!

网友:
2种问题:

1:BIOS刷错了

2:键盘接口故障

网友:
继续刷下BIOS看看,http://www.uniark.com.cn/天虹的官网,也许里边有你要的(我看着怎么是英文呢 )

网友:
朋友又出新问题了,
同样是845的主板,型号是TM-845DE,1.4。
也是bios,报警。也刷了。也试了。也亮了,键盘能用,
可是重起又不亮了,
而且每次都要清理coms才能亮,重起又不亮了。

网友:
真够麻烦的。。。。我最讨厌845的主板了

网友:
健盘不能用!
  打健盘信号线阻值,
全部值应一模一样.
多了,少了!都不行,
正常,
然后把排阻后的贴片电容吹下来!
大部分能解决OK!

网友:
BIOS的问题,继续刷

网友:
BIOS的问题,继续刷.............

网友:
用顶星或者昂达的BIOS或许能帮得到你

网友:
应该是Bios刷错了,找张同样的板刷进去看下

网友:
打键盘对地阻值,只要对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老师真多....,学习中,我要好好学习修理电脑

网友:
coms要放电才点的亮?没放电能跑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