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ATA,一个IDE,怎么弄也不认盘

楼主(2008-04-28):
单独插都认(在bios中),一起插就只认SATA.

我是要用SATA 的好盘中的MHDD来扫描IDE 中的坏盘.IDE中的盘不管是主从,情况都一样

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办?

网友:
主板不支持~~~~~~你可以用系统盘的MHDD来扫描IDE 中的坏盘啊

网友:
谢谢不眨眼!我的系统盘在SATA 中,怎么办啊?

网友:
那光驱能不能认啊!能认就用光盘版的MHDD来扫就行了!

网友:
把你的SATA哪个硬盘拆下来,换你个IDE的硬盘上去做主盘,再光驱光驱启动不行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里有SATA和IDE开起的选项,自己找找,应当是这个有关系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的主板只有一个IDE 口,SATA和IDE肯定同时开起.

网友:
用转接的插口来看看呀,应该也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