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黑屏

楼主(2008-04-28):
联想17寸液晶黑屏,怎么修啊,有高压供电,有信号,但不亮,我怎么判断灯的好坏啊

网友:
首先你看一下,高压供电够不够,有没有12V,还有就是你要确定是显示器接受到了信号的,你看一下,此液晶是采用的几个灯管,如果是双灯管的话,应该可以好判断是不是灯管坏了,因为灯管很少情况是一起坏了,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表笔去接触灯管座,看有没有接伏就可以确定有没有高压了,如果是高压板坏了,换一个很便宜的哈,一般20几块钱

网友:
1.楼主没有提供较为准确的机型与相关芯片资料.大家不好帮你分析.
2.如果要判断灯管的好坏,其实不难,用高压条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楼讲的很不错。

一般换高压条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