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2S不定时掉电,怎么修啊

楼主(2008-04-28):
各位维修笔记本的老大,帮帮忙啊,我这有一台神舟S262S,故障是开机后不规则掉电,有时能进系统.1-2分钟就掉电,但还是有待机电流0.04A,在开机,也是快则几秒多则十多分钟就有掉了,工作电流1.9-2.4A  16V  但大多是在2.2A左右,只留主板加CPU,工作电流1.2A,故障依旧,老是不规则掉电(掉电后待机电压正常),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换了下列供电管(CPU 南北桥 USB  ),故障依旧啊,请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问题 有点复杂

首先你要确定 你是不是都是在进系统是掉电的, 如果是把BIOS放电、硬盘拿掉、在看还掉么。
如果掉 那就说明是你的主板有虚焊,如果没有掉那就是你的软件问题了。
主板虚焊 你就要用检测卡 来检测不可乱摘、如果检测卡没有变化那就说明了是你的CPU或cpu坐出问题了。  还有好多检测方法必须按步骤去做,还要有相应的理论;

网友(2008-05-30):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后来我换了一个CPU座好了一个多月后来又不行了,然后我就反南北桥都加焊了一遍又可以用了个多月,这次又不行了当我再次加焊南桥的时后就玩完了因为我不小心把南桥傍边的电容电阻不小心碰乱了,想问那位大佬有这板子的图片或线路图吗?如果有的话请发一个给我 神州S262S的。

   yangwin.yangwin@163.com

  QQ443967472

网友:
那位朋友如遇有这个主板请照一张北桥傍边的图片发给我,谢谢

网友:
看下主供电芯片的资料顺找元器件,然后采用断路法进行操作,我觉的是CPU或者是别的供电管有短路的在就是软击穿,还有不要换错沟道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多查查,实在是麻烦

网友:
那   那位老兄有无图片,麻烦发一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