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120G硬盘W503这个蕊片烧了

楼主(2008-04-28):
MAXTOR 120G的硬盘烧了个蕊片
只能看到W503的字样
Code: yar41bwo
6y120poa44411
现在客户要数据请问俺得怎么做?
W503这个蕊片是不是找到个一样的换上去就行了?
俺直接换板里面的数据还在吗?

总结:

俺做过以下操作
换板换后直接上MHDD扫描
发现在坏道
进系统认不到盘
然后换了一下ROM(25P10AV)
再MHDD扫描
HDDREG 能认到盘了没换ROM前是不能认到的
问题:
在系统里认不到盘俺不能用恢复软件扫描
用强力复制一时也找不到》=它的盘
不知道有啥方法恢复数据不?

网友:
当然数据还在啊,只是换个芯片而已,就是换板以后,数据也不会丢啊

网友:
谢谢哈!
嗯嗯俺先买张板换上去再说

网友:
板去那买呀,请大家给个地址电话,谢谢了。。。。。。

网友:
俺板换上去了能认到了可是用MHDD扫出来有坏道
郁闷的
用啥软件做数据好点?

网友:
现在是这样子滴
换板以后用MHDD扫有坏道用HDDREG找不到盘在系统里也认不到
俺木有120G的硬盘所以不能用强力复制做数据了
请问有啥软件给推荐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换一下ROM蕊片的?

网友:
换了ROM后HDDREG认能找到盘了可是进系统还是找不到盘俺该咋办呀

网友:
俺把分区表破坏了 进系统能认盘了再用恢复软扫出来的
想想真是佩服俺
不过这个也只能做做不太重要的数据也不肯定会出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