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73H7020

楼主(2008-04-28):
IBM 73H7020我数了数屏接口是40针,接主板有两个头,一个是20针,一个是15针,这两个头是起什么作用的?还有这个是什么屏,是TTL的吗?TTL有40针接口吗?我用什么驱动板才能点亮?是2013B吗?都是很菜的问题,见笑了!
主板

网友:
如果是较为另类的屏,很难以文字描述的,有条件的话,最好上图让大家帮你参考一下吧,上图的话,尽量放大屏接口图片~~~~~~~~~~~~~~~

网友:
搞清楚了,是TTL的D8屏,谢谢洲记的回贴

网友(2008-06-22):
我也有这块东东,那40线的是信号线,15线的应该是灯管的线吧。
请问搂主用哪块驱动板点亮啊?有没有带灯管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