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高手来说很小的问题

楼主(2008-04-28):
就是装系统的时候,进入PQ有很多硬盘都是提示,帧测到一个磁盘错误,提示重启按ALT加空格键来修复,但是我试了,不行的,
还有就是这种硬盘,没办用DM分区,提示磁盘错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怎样解决

网友:
用MHDD扫一下看看有没有坏区!如果DM分不了就试试用系统安装盘里自带的先分出C盘安装系统可以安装了就=安装完后在系统里面把其它的也分出来就行了!

网友:
请检查数据线,现在这个问题好多都是数据线造成的,不光接硬盘的还有光驱的,一定要检查!
还有像用GOHOST恢复镜像的慢,恢复COMS没有解决的,好多都是数据线造成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行,因为硬盘是新的,决对没有坏驱,再就是人家系统是正常的,可以正常用,里面有东西,再说这种也是能装系统的,装好了也能正常用,就是"帧测到一个磁盘错误,提示重启按ALT加空格键来修复",这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品牌电脑上遇到的吧。

网友:
那也不一定,但品牌电脑遇到得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