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问题 ?

楼主(2008-04-28):
一台HPC17纯平显示器型号是1769OSD为开机通电五分钟以上才显示,别人修过后不显示,现在我修到了它原来的故障,大家给点意见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不显示时有无高压?在没显示时测一下灯丝和视放供电是多少?

网友:
灯丝电压是7V
前级视放供电是8V前级视放的型号是LM1279

网友:
开机通电五分钟以上才显示?是怎么显示图像的?图像慢慢显示的还是突然显示的?还是很朦胧那个

网友:
五分钟后图像慢慢显示,慢慢清楚,别人修过的,搬我这的时候不显示

网友:
这个好像要换显像管座的 ~~~~~~~~~~~~~~~~~~

网友:
用表监测一下G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