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地阻值测量点在哪里?

楼主(2008-04-28):
DDR供电的2.6v,AGp供电的1.5v,cpu供电的v-core

3vsb,1.5vsb,1.8vsb,9vsb

这些测量点是基地书上第186页上内容,新手找不到,请指点。

网友:
DDR供电的2.6v,AGp供电的1.5v,cpu供电的v-core
------------------
在他们各自的座子上。楼主不会思考?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找到准确的测试点 !!

网友:
不会吧!连这个找不到那还学什么呀!
多研究!

网友:
DDR供电的2.6v,AGp供电的1.5v,cpu供电的v-core

3vsb,1.5vsb,1.8vsb,9vsb
DDR供电的在A7脚```我自己一般在A184或者180角量````AGP供电1.5在倒数第三角```
CPU供电可以用假负载测量 也可以量CPU旁边的上下MOS管``

网友:
......测这些地方附近的  电容  电阻~~~~应该能测到~~~

网友:
多动动手就熟习了

网友:
在他们各自的座子上。楼主不会思考?

网友:
都是从迷惑不解的时候过来的,回复的想帮忙的就帮解释一下,别冷嘲热讽的,你很牛吗

网友:
我来解释下吧,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理解兄弟们.

v-core:既可以测假负载的点,也可以测CPU座旁边的电感或者与之相连的MOS的上管S极,下管D极.

DDR:180pin,

AGp:A边倒3pin(靠CPU座那边)

3vsb,1.5vsb,1.8vsb:应该是在像1117,1084这些三端稳压器的中间脚.PCI的 A14pin

至于9VSB在台式机的板子上好像没有吧.

另外在北桥上的电容也可以测到,靠哪边测的就是哪个的对地值.如:测靠CPU那边的电容两端就等于测VCORE的对地值.其它两边同理,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多动、多总结。

网友:
反对四楼 ,干啥都有个过程 ,会的就指教,不说也可以 ,不要嘲笑别人,相信你也不是一出世拿万用表去测量吧!!

网友:
支持小强,谢谢 学修板卡。新手才需要你们这些老师多去指导。谢谢 !!

网友:
呵呵,我也是个菜鸟。我弄个菜鸟群,咱们有资料了分享下。.也有利于互相提供信息
50687279 ,高手就别加了..只供菜鸟们交流,有兴趣的加吧...希望有一天,我们变的不是很菜了

网友:
这些对地阻值.张先生总结的一个帖子里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2008-08-02):
多动手测试就知道了

没事 测试不坏的

网友(2008-11-07):
这些论坛里面都有的,新手必读里面啊,这个论坛还不错,一些基础的东西,新手区里面都发了专题

网友(2009-06-04):
我也新手谢谢指教

网友:
这些对地测量点.张先生总结的一个帖子里都可以查到的,向张老的辛勤劳动致敬!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网友(2009-07-27):
新手,新手,谁都是从那过来的,知道的那就回应下,不知道的,那就学习下

网友:
v-core:既可以测假负载的点,也可以测CPU座旁边的电感或者与之相连的MOS的上管S极,下管D极.

DDR:180pin,

AGp:A边倒3pin(靠CPU座那边)

3vsb,1.5vsb,1.8vsb:应该是在像1117,1084这些三端稳压器的中间脚.PCI的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场管降压产生 3VSB的 就一般有 9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