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不加电,CPU风扇不动求助

楼主(2008-04-28):
小弟有一块845GVM的主板,开机无显示,不加电,CPU风扇不动,那位朋友能具体的说一说如何去诊断这块主板那里出问题了。首先用万用表如何去检测???小弟也是刚刚接触主板,还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吧.里面有说这种情况的. :D :D :D

网友:
先看一下你的开机电路吧。哦。还就买一本维修主板的书吧!

网友:
基础的帖子你先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在提出来,看加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