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IO惹得祸

楼主(2008-04-28):
一块杂牌845有时重启不亮,从论坛上得知IO的问题较大,就从一块烧北桥的板上拆下一块相同的83627换上,上电 c0-c1-a7-24-01-02-co-c1循环,原来可以正常用的板子,怎么会这样,从好板上拆下一块换上,ok,板子好了--复位正常。第一次从烧北桥上拆下的IO焊到好板子上,上电 c0-c1-a7-24-01-02-co-c1循环,坏的IO,原版北桥烧了IO也半死》》

网友:
哪位高人 指点一下啊,这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北桥烧了I/O也会出问题。我也遇见过。

网友:
北桥坏IO不一定是坏的  没这说法

网友:
运气太好了吧     ,   也有可能是拆装的过程损坏的吧

网友:
没有好配件就是这样子啊~!兄弟同情中,小地方不好维修啊~!

网友:
焊接的时候,如果有脚没有焊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