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视器问题

楼主(2008-04-28):
这台显视器只要一动到数据线就会变色。。。。。想自己动手换条数据线。。。。。以旧代换。。。但是数据线的颜色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排。请高手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
红绿蓝和地线不说应该会接了吧~~~~还有就是黄色和白色是行场再加上一条供电就OK了

网友:
红绿蓝。和地线按它本来的接法应该可以了吧?其它的黄色白色的我就不大知道了。请大哥说明一下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