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60SE电压偏高

楼主(2008-04-28):
刚修好长城360SE手动起动电压高,插主板上没试。
+3.3  +4.08
+5    +6.07
-5     -6.09
+12   +14.38
-12    -14.47
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哈哈哈!那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显示的就是这样的数吧!!!!!

网友:
啊。这样子的啊,我用的是电子表。第一次用这样的表。我换个电池试下去。谢谢你啊

网友:
换了是电池也一样啊

网友:
接上负载试试,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是我的表的问题。什么破烂表MMD。谢谢热心的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