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4-28):
通电跑C1接着就跑E1,这是什么问题

漫天飞 -1 具体点 写下检修流程或数据

网友:
是不是没插内存呀!!!!!

网友:
这不就是内存不过嘛..不知道 ?
最简单的先查下内存供电先啊~

网友:
最起码的跑数流程都不知道!!!!!!!!

   和你说了也无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