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无法开机

楼主(2008-04-28):
之前的故障是偶尔不能开机,可以开机的时候用一段时间键盘和触摸板没响应无法使用。重新刷了BIOS 放上去结果不能开机,换了南桥还是无法开机。不知道还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还是开机电路哪里有问题?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那就再重新写一下BIOS看看.其他的还是先不要乱动.

网友:
重新写BIOS 吧。我今天弄了,也是有时开有时不开 南桥补了下就开了。

网友:
BIOS刷了好多次了,还是不行,难道BIOS芯片坏了?换了个BIOS芯片貌似也一样

网友:
不开机,先测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之类的。

网友:
3.3V 和 5V 都有,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开机电压3.3V也有,各位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