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问题?

楼主(2008-04-28):
请问版主, 有些显示器,G2电压,是通过,一个电阻,在一个
二极管
,和一个
三极管
.组成,送到尾板上.
三极管这边通常,
有一个2M-10M的色环电阻.一般这电阻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现像.
还有这个三极管,通常用的是什么型号.
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通过三极管的我还没见过,具体机型有图纸上一张来我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那应该是G1的那一路的

网友:
G2有接三极管的,AONE的显示器就有这样设计,它的G2是从高压包一脚整流输出至显像管G2,途中有三极管控制G2的分压,三极管由CPU来控制,如你所说的电阻坏掉会造成的故障当然是无G2电压或G2电压过低,造成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