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加焊后要密码 求助??

楼主(2008-04-28):
T41机器加焊完3205芯片后,开机出现时间报错和要密码,请问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再解密啊,坛里就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发个IBM T41的密码资料给大家分享一下

IBM T41密码资料.rar

321 Bytes, 下载次数: 9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加焊CPU供电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故障那?

网友:
那还用问,没加焊的时候不亮机,焊了后亮机了以前是有密码的..........

网友(2008-09-11):
是啊,加焊怎么能出密码呢,???

网友:
你没拆机器之前肯定不用输入密码啦,就是因为你把BIOS电池取出来了才会时间报错的,那密码是客户原来设有的,问客户看看吧······

网友:
事啊,客户事知道密码的,不用破解了,不然你就要刷密码芯片了

网友:
呵呵,真是怪事哦.肯定是COMS放电后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的,是COMS放电的原因

网友(2008-10-21):
是COMS放电的原因

是COMS放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