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电脑

楼主(2008-04-28):
今天维修一台神州电脑的显示器,好象是品牌的显示器把。是电源3842烧掉了。在有就是电源关也坏了。另外在3842六脚还有个二基管,是跟一个电阻并连在一起的,型号是IN4148我后来换了个4148的上去,本来以为换了这些坏的就好了。可是换完了电源不其震,电源管的G电压在跳变,8脚也没有5伏电压(老是在1到2跳)后来跟菲克斯聊天他让我查6脚,6脚就是一个二基管跟两个电阻,没有什么查的,
          我认为他说的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不知道刚才换的那个二基管是不行的)后来折腾了2个小时以后回头把刚才6脚换的二基管在别出拆了个一样的跟装了上去,上机好了,
  晕,为什么我刚才换上去的那个4148不行。非的要IN4148才行呢。?
             谁能说下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你开始换上的管有问题吧,也许是个巧合。你再换个4148证明一下。

网友:
你再换回开始的那个4148看看,就算你正负极装反,只要其它电路正常,电源一样可以启动

网友:
应该是一种巧合,不过6脚电路有问题确实会引起8脚电压

网友:
今天有了新发发现,要是把IN4148与电路脱开不用它现在也能启动,真高不清楚,为什么用4148的时候不启动,当带换成IN148以后能启动了,而小把IN4148给去掉还能启动真搞不懂/

网友:
那个二极管本就是起着保护作用,不用它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安全了。此管也是最普通的二极管了,,,估计你换上的不是IN4148,是其它性质的二极管或者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