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四针或八会辅助供电有什么作用,为谁提供电源的,电压定义是什么呢

楼主(2008-04-28):
主板四针或八会辅助供电有什么作用,为谁提供电源的,电压定义是什么呢,谢谢了,我看到电源线是四针,两黄两黑的线,是不是两个是十二伏,二个是接地线啊

网友:
小四PIN主要是为CPU电路提供电压的。八会辅助供电?什么东西,问问题时仔细点,看的不明白

网友:
4 PIN POWER SUPPLY

四PIN 你讲的基本正确,两者都是为CPU供电的.
现给出电压定义:

网友:
应该是  版主说的!!!!!!!!!!!!!!!!!!!!!

网友:
八会辅助供电?是什么IC?请楼主说清楚?4脚的是不是P4小插头?

网友:
八脚没见过,说错了,以前看过贴子上说的,但实际中我没有见过,那个四PING的是电源盒上带的四脚插上的,

网友:
八脚的是2.3版ATX电源,增强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