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 液晶显示器间歇式黑屏,怀疑MCU有问题, ...
联想LXH-GJ15L 液晶显示器间歇式黑屏,怀疑MCU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8):
我的一台老联想LXH-GJ15L 液晶显示器出现间歇式黑屏现象,开机几分钟后就开始频繁出现黑屏1、2秒钟,然后正常,不一会再黑屏的现象。时而出现显示器自动调整现象。我怀疑是MCU的问题,想自己更换。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这样。
另外这个论坛怎么贴图呀?请告诉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问几个问题,方便的话请留一下QQ号,谢谢。。。

网友:
是M6759的吧,这个故障多得很~~~~~~~~~

网友:
这是这类液晶的通病,应该是由AOC代工的,当时的15寸液晶很多使用M6759的MCU,都有这个毛病,更换MCU即可。

网友:
这是这类液晶的通病,应该是由AOC代工的,当时的15寸液晶很多使用M6759的MCU,都有这个毛病,更换MCU即可。
楼上说的对,通病

网友:
联想LXH-GJ15L
谁能提供这个MCU程序啊

网友:
哎!又是AOC代工的 M6759啊 换吧!

网友:
我修好了好多台这种机子。你有编程器的话我可以发你程序,

网友:
是MCU的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
MCU的中的程序坏了/硬件没问题/刷了程序就好。换一个MCU也是要成本的/

网友(2008-06-25):
哪位大哥有这个的程序啊 给小弟提供一份吧 多谢!!!!

网友:
我也是相同型号,相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