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L主板的怪毛病,看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08-04-28):
无法开机,测晶振2引脚无电压,CMOS跳线正常,电压正常,开机点电压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转,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有时强行开机复位灯不亮),放CPU假负载测时钟信号正常,电压测试点无电压(可能跟复位等长亮有关),测试过,V星的开机模块是好的,应该是南桥问题把,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你按加电流程一步步的修,打了A14的阻值多少?冲洗下桥看看

网友:
先按复位故障来修 量IDE1脚有无跳变 来确定是南桥复位没结束还是北桥

网友:
我刚开始学修主板,能帮我讲详细点吗?现在的问题是我感觉南桥供点没问题,但是晶振2引脚无电压,晶振的电压应该是南桥给的吧

网友A:
量晶振是否起振,如未起振,更换晶振,并冲洗南桥。如无效,则更换南桥。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长亮哦,就是有时不亮也是点不亮主板,用跳线短接POW跳针,电压不能被拉低

网友:
补充下,强行开机后CPU发热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

新手区的帖子
关于不触发的检修流程

网友:
几乎都试了,就是有点怀疑3.3V,对地才140欧,但是强行开机后测3.3V是有的,应该不算短路的

网友:
最不了解的是,晶振待机,强行开机后2引脚都无电压,这算什么啊,没遇上过

网友:
检查CMOS电路:晶振 协振电容 三极管 NB本身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
cpu的底座有松动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晶振是否起振,如未起振,更换晶振,并冲洗南桥。如无效,则更换南桥。

冲洗南桥是怎么回事?用什么东西清洗?怎么清洗?

网友:
没条件  就用水洗....
   呵呵.  .. 记得   冲干净 .... 吹干净

网友:
可以用工业酒精,分析醇的那种,化工店有售,一般洗完不会短路的。

网友:
先 换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看看啊  再不行 就看桥了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再换晶振,如果不行检查CPU底座是否虚焊。

网友:
谐振电容拆了也没电压,再换晶振也一样,106电阻在哪里的,我 去找找看

网友:
你按加电流程一步步的修,打了A14的阻值多少..........

网友:
这个对V星845GL来说不是怪病 是通病了 遇到好多南桥虚焊老化 晶体不起振的 有些能烘烤搞定 不过还会复发 只能重做BGA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座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2008-08-06):
我的手里正好有一块,开机能上电,就是点不亮,偶尔能点亮一次,南桥不烫,I/O也不烫,内存点等的电压正常,真是郁闷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