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普及贴-----DUAL电压

楼主(2008-04-28):
有些会员在看论坛的故障贴及电路图时,常常会看到”DUAL电压“这个词,如5VDUAL,3VDUAL等等。很多初学者不太理解这个DUAL电压的含义及作用,下面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DUAL电压,顾名思义,即双电压供电,拿5VDUAL电压来说,就是采用两个电压来进行供电,即VCC5和5VSB电压。当主板插上ATX电源未通电时,由5VSB电压来供电,当主板通电以后,由VCC5电压来供电。这种设计常用在主板的USB及PS2电路供电上。因为现在的新式主板,都提供键盘开机功能,也就是说,在BIOS中将相关选项打开后,使用者就可以通过在键盘上输入特定的字母,当输入正确后,主板就会通电,从而实现不按电源开关来通电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要求主板在未通电时,USB或PS2设备需要有一个电压来实现我们刚才所说过的功能。所以就用5VSB电压这个插上ATX就存在的电压来达到这个功能。
      那为什么要采用双电压供电来设计呢?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压呢?这样设计电路是不是多余?很多朋友会有上述的疑问,实际上DUAL双电压设计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标准的ATX规范中,5VSB最大只能提供1A左右的电流,如果只采用5VSB来给USB和PS2供电,就不足以提供给相应设备足够的工作电流,使相应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USB端口的标准输出电流就是500MA,而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有4到8个USB口,更新款的主板支持的USB口更多。5VSB上的1A左右的电流,除去要转换3VSB损耗掉一部分,PS2的键盘、鼠标损耗掉一部分,留下来的电流连一个USB端口上的设备都不能维持工作,而现在USB设备已经完全普及了,不使用USB设备是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由于上面所阐述的原因,在实现键盘开机的功能的同时,还要为USB端口提供足够的工作电压。这就要用到双电压设计了。在未通电的时候,用5VSB来提供工作电压,当主板通电后,就使用能够提供足够工作电压的VCC5来作工作电压,达到主板正常使用的目的。

      目前市面上的主板,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用一个三针跳线来实现
      这个方法多应用在一些老式主板或杂牌主板上,三根针依次连接的是 1、5VSB   2、USB或PS2工作电压  3、VCC5。当跳线跳在1-2置时,由5VSB供电,当跳线跳在2-3位置时由VCC5供电。这个方法优点是电路设计简单,成本低。缺点是选择键盘开机功能的时候,需要将关机后手工将跳线跳为1-2位置,同时多个USB设备会因供电不足而无法正常使用。
      2.用DUAL电路来实现

     如上图所示,就是一个很标准的5VDUAL电路,Q33为一个复合型的MOS管,其中有两个N沟道的MOS管,Q33的1脚为第一个MOS管的S极,2脚为第一个MOS管的G极,7、8脚为第一个MOS管的D极。  第3脚为第二个MOS管的S极,第4脚为第二个MOS管的G极,第5、6脚为第二个MOS管的D极。
      在这个电路中,4脚接5VUSB_DRV信号,5、6、7、8脚接5VSB电压、3脚接5VDUAL电压。2脚接5V_DRV信号,1脚接VCC5电压,在主板未通电的时候,4脚的5VUSB_DRV信号有效,使第二个MOS管导通,5VDUAL由5VSB进行供电。在主板通电后,2脚的5V_DRV信号有效,使第一个MOS管导通。5VDUAL由VCC5进行供电。
    这样的电路设计比第一种稍复杂一些,成本也较高。但由于可以用相应的信号来进行控制5VDUAL电路,所以可以实现5VDUAL电路供电源的自动转换,即可以支持键盘开机功能,又可以给USB设备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保证USB设备的工作正常。

     在有些主板上,会采用两个独立的MOS管或二极管来实现5VDUAL电路的功能,线路的设计方法可能不一样,但其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上面这个电路来辅助进行理解。

网友:
请问  飞翔  这个 5V  DRV 中的 DRV是驱动的意思吗

网友:
很好,但是没有理解怎么多个USB设备??后面的电路相对三针跳线怎么就解决了供电不足??

网友:
前面一部分倒是明白了,就是后面的USB没弄明白。DUAL译为双倍的意思,和
DOUBLE的意思相近。

网友:
DUAL电路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动的"单刀双投"的开关.

网友:
5、6、7、8脚不是连在一起的

在这个电路中,4脚接5VUSB_DRV信号,5、6、7、8脚接5VSB电压、3脚接5VDUAL电压。2脚接5V_DRV信号,1脚接VCC5电压,在主板未通电的时候,4脚的5VUSB_DRV信号有效,使第二个MOS管导通,5VDUAL由5VSB进行供电。在主板通电后,2脚的5V_DRV信号有效,使第一个MOS管导通。5VDUAL由VCC5进行供电。

上面表述中出现错误吧,按电路图应该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否正确,还请楼主点明

网友:
4脚接5VUSB_DRV信号,2脚接5V_DRV信号,这2个脚的信号有什么区别吗?不太懂

网友:
分别为5VUSB和5V两个电压产生电路的驱动信号。

网友: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遇到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下~~~把3PIN跳线跳到VCC 5V上就可以解决~~很多~~板不识别USB HDD的毛病了~????

网友:
心在飞翔 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有一个ASUS板子,跳到VCC5上面,移动硬盘有的时候还是供电不足啊?一开始新的跳到这 个上面可以用的。
1.用一个三针跳线来实现
      这个方法多应用在一些老式主板或杂牌主板上,三根针依次连接的是 1、5VSB   2、USB或PS2工作电压  3、VCC5。当跳线跳在1-2置时,由5VSB供电,当跳线跳在2-3位置时由VCC5供电。这个方法优点是电路设计简单,成本低。缺点是选择键盘开机功能的时候,需要将关机后手工将跳线跳为1-2位置,同时多个USB设备会因供电不足而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有点不是很清楚。第一个MOS管。应该是N沟道的吧。内集成D,这样的MOS也可能S集进电,D集出电么?

网友:
根据描述,第二个MOS管3脚应该接VCC5-SB,5、6、7、8脚接在一起输出5VDUAL。Q60与Q33的第一个MOS管应该是并联的关系,以获得更大的电流,不知对不对老大。

网友:
我认为第一个MOS管应为P沟道才对,试想下,如果都是N沟道, 那么,第一个MOS管,即使G极有5VCC -DRV,使其导通,但D极仍是5VSB,S极为输入出端,那么输出仍是由D极(5VSB)提供的待机电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应为P沟道才对,当G极有5VCC—DRV,S也有5VCC输入,则D才是5VCC输出往5V DUAL点!!这样才对,小弟经验有限,请前辈指点啊!!

网友:
好像可以把123针都接上  实现双电压供电  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是不是原理解释错了,图中5脚和6脚接的5VSB,7脚和8脚接的5VDUAL啊。你说5.6.7.8脚都接5VSB,怎么回事?

网友:
这张电路图解释了我的945PL主板为什么关机后鼠标还是亮的,USB设备也还正常工作

网友(2008-06-01):
以上文字中,有一部分写错了,否则无法自圆其说了,具体如下:

错:  在这个电路中,4脚接5VUSB_DRV信号,5、6、7、8脚接5VSB电压、3脚接5VDUAL电压。2脚接5V_DRV信号,1脚接VCC5电压,在主板未通电的时候,4脚的5VUSB_DRV信号有效,使第二个MOS管导通,5VDUAL由5VSB进行供电。在主板通电后,2脚的5V_DRV信号有效,使第一个MOS管导通。5VDUAL由VCC5进行供电。

应为:在这个电路中,4脚接5VUSB_DRV信号,5、6、脚接5VSB电压,7、8脚接5VDUAL1电压、3脚接5VDUAL电压。2脚接5V_DRV信号,1脚接VCC5电压,在主板未通电的时候,4脚的5VUSB_DRV信号有效,使第二个MOS管导通,5VDUAL由5VSB进行供电。在主板通电后,2脚的5V_DRV信号有效,使第一个MOS管导通。5VDUAL由VCC5进行供电。

网友:
上次有一个客户的主板这个芯片烧了,我用保险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