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D 绝对垃圾中恴垃圾 ..

楼主(2008-04-28):
一周内..共收到  陆续共 4片 这样  主板. . .    故障 统一 为 CPU 座  虚焊 ..
    用 带灯 测试座 测试. .  都是 ..D30 之类的 .空焊 .
    但是 不管我用  炉子 加热也好 ..用 风枪 加热也好 . . 都 加热不好.
     有 一片  当时 加热 能行.  但 装上 原装风扇后  . . 还没等系统装完 就死机了.
     拆下来 在测试 . . 又有 别的角 虚焊 ...  非常郁闷的说 .
          锡膏 在加热的时候. 也用了..
不知道 大家  平时  碰到 这种故障 碰到的多码??? 是怎么解决的 ??

网友:
碰到加热不成功的就只有换座了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我买恴座   有问题 ..
    我是 下面 炉子 加热.  等 贴片电容能动 以后 .
     在用  风枪 小风 吹....1~2  分钟..
      锡膏 也用了.
   可是  还是有大面积 虚焊. ..  我只怕 在+热  板就会 起泡 ...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08-11-30):
是的,我已经碰到了N块这样的主板,有一块搞好了,用一大概半个月又出现虚焊啦!

网友:
呵呵,那你就想想办法吗,下面搞个预热台上面用风枪吹,温度把控好,这个设备可以换座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