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退出BIOS后就无显示

楼主(2008-04-28):
因特原装865主,可以开机,一重起就无显示,进BIOS退出保存后也无显示,关机后在开又可以开。CPU,内存都换过。此类故障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清下CMOS,重新刷写一下BIOS程序,多半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建义楼主查一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管用啊,还有什么更好的招吗......................

网友:
这种现象没见过,有修好的没有,今后我也好不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计算机有病毒。
1、cmos放电,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2、杀毒。关机。冷启动。试一下。

网友:
对对,我也遇到过。不会修。期待高人讲解。

网友:
BIOS坏了吧...英特尔的BIOS坏得也很多的...还不容易找呢

网友(2008-12-10):
华硕P5GC-MX吹尘后,无显示,第一次开机有显示,但BISO设置是出厂设置,修改BISO按F10保存后无显示。按F2跳过自检进入系统OK,但重启就无显示。放电清除BISO,故障仍是无法解决。
怎样解决此类故障!是CMOS这个IC出了问题嘛?

网友:
我遇到过的  还有更怪的呢 软重启不亮 硬重启能亮  晕死了不知道那位神仙能搞定这种鬼事

网友:
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