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4-28):
硕泰克主板加电点不亮,cup风扇动,诊断卡先显示EC,大概过三秒后显示ED,目测观查内存附近三个电容爆浆,AGP显卡附近2个电容爆浆,请问什么故障???

网友:
你先把内存附近三个电容爆浆,AGP显卡附近2个电容爆浆换一再说吧!!

网友:
电容爆浆应该不会引起主板点不亮吧!?不过看代码因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容 检查线路板有没有被腐蚀短路

网友:
线路板没有被腐蚀短路,我明天就换电容,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了,电容有问题很有可能导致不自检.不过以前的SOLTEK的板子就算电容全爆了还能点亮

网友:
我觉得一有电容爆最好还是先把它换掉再说 说不准它会影响到什么

网友:
电容 爆浆引起的故障 很多   不过 见到这种还是现换掉 它。

网友:
你先把爆浆电容换一换再说吧!!!它会影响到点不亮!!!!!

网友:
把爆浆电容换一换,检查线路板有没有被腐蚀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答,我刚查了一下资料,说ED代码含义是BIOS错误导致,不知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