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16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4-28):
SONYS16开机无显示,这个本本的通病就是显卡坏,于是拆机,做9200显卡南桥BGA。。。。。。。OK了。。。。。。。呵呵。。。。。。。。。。。。。。。。。。

网友:
好强啊,好像SONY/S系列的都有开机无显的问题,我还没有修好过,做过几次显卡好像都不行,不知道LZ你的机子是不是南桥和显卡都坏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