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IBMT43P和T42的怪问题

楼主(2008-04-28):
今天修机器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先是一台T43P的 ,加电跑48 4A 显卡不过  做显卡后南桥短路了 对地000 于是拆下来,想加电看看是不是正常,结果奇怪的问题出来了,根本就不触发,搞了半天,没查出来哪里不对 待机条件具备 按以往的经验IBM的机器没南桥完全可以正常上电的呀,因为没查出不正常的地方就想先把桥做上去再说,做完后竟然可以上电 好了 可以亮了,很纳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又来个T42的9600显卡的板子  进水了,据说开始可以加电的 他们自己搞了半天现在电也不加了 拿到我手上一看,有断线,于是先把水滞清理干净接好断线 上电检查发现现具备待机条件 但不触发,又检查了一下 怀疑是南桥坏 想先摘了南桥看看 摘下南桥后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郁闷了  检查待机电压没发现不对的 修了将近1小时没发现问题 就想放弃了 因为后面还有个T43要做南桥的 这个又是进水的板子  修出来也怕不稳定  于是想随便找个南桥做上去想算了 不修了 不过手边一时间没找到合适的 只好拿个好的去装  呵呵 更奇怪的事情又来了 我把南桥做上去后竟然可以亮了  搞的我现在一头的雾水 还没明白过来     过完年到现在修了很多T系列机器了 也算是有点经验的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看到  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没南桥 是完全可以正常上电的 只要板子具备待机 没南桥是完全可以触发的  可今天发生的事情叫我又开始怀疑我的经验是否正确了  虽然有电路图,可我基本看不懂  没基础真的很难成为高手啊  如果有高手看到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讲下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现在很想知道IBM机器上的那个IBM芯片的工作原理  就是PMH4  PMH6 PMH7 这些芯片我基本不会判断还坏 很多时候拿风枪吹一下它就可以触发  过一会就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有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做过显卡,南桥短路

网友:
这个IBM T42的电源管理可能对版主理解PMH4有帮助

ibm T42 power.rar

网友:
T40没南桥应该可以上电 T42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我来支持一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没有南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最多是有SUS电压,因为南桥是整个机子电源管理的核心,它管着S3,S5两个信号.

网友:
也许有这个情况,我刚才想了一下,S3,S5两个信号上有上拉电压,今天回去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T4X系列的板子进水,多数要把TB芯片和PMH的VCC3M烧掉的~~~这路电路比较简单,你说的PMH的功能IBM后阶段的电压,VCOR,VTT,3,5,1,5,2,5都是有PMH来实现的,他的上级信号就是南桥~~一般不爱坏,但挺重要!

网友:
黑马,你用的是什么BGA啊,成功率也太差了,还是换个BGA吧

网友:
南桥到PMH有一个32KHZ的时钟没有时钟芯片应该不会工作吧;

网友:
做桥短路是不是没有放电啊 我做桥的时候一般用一把镊子短路主板上的好多电容 桥周围的和那些大贴片的电容放下电在做BGA

纯粹误导 有几个人见过这个要放电的? 那些大电容基本都是滤波的 ,即使可以储能 在你加热的时候就放完了 哪里还要摘下来?

本本波 -6 纯粹误导

网友:
学习了,ibm的怪事还是挺多的,尤其是bga。

网友(2009-02-23):
仔细一点就没有什么怪事了,呵呵,我以前一个T40的板,不过显卡的,由于换显卡无效就换北桥,后来做了多次没辙,换南桥,做来做去,没出过意外,最后还是做好了,我累计了一下,那个板至少是做了12次

网友:
现在那个板都很稳定,我自己一直在用

网友:
仔细一点就没有什么怪事了,呵呵,我以前一个T40的板,不过显卡的,由于换显卡无效就换北桥,后来做了多次没辙,换南桥,做来做去,没出过意外,最后还是做好了,我累计了一下,那个板至少是做了12次
引用 网友A:

做这么多次,板子不会变形?PCB不会起皮?

网友:
我的也是,期待高手出现,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