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进入工厂模式后怎么调?

楼主(2008-04-28):
三星793DF进入工厂模式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工厂模式
反正就三排字  最后一排我认得,就是写的 使用时间 多少(h)

我把显示器调乱了,非要进工厂模式才能调正,但是研究了好久进了这个,但是进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我显示器是17'纯平的,最近把效果调乱了,调不回来了,很是郁闷~~
但是最郁闷的是,在我 最大化最小化 窗口的时候整个界面会细微的移动,类似两边扩展了一下的感觉,当桌面采用深系列图片的时候,最大化最小化白色系列窗口的时候就会这样,反之也会,不过,当桌面和窗口颜色一样或者相近的时候又没有这样的变化,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三星显示器是要用专用的三星公章才可以进工厂模式的
你那种不是叫进工厂模式
是一种模式的菜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