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不开机和热机进不了系统的维修

楼主(2008-04-28):
一台N610C,到手时,无电源,原来维修过,
首先测量MAX1632-22脚,无18.5V电压,为电源板上的电阻R7坏,更换后,MAX1632发烫,测量MAX1632-21脚,5V输出为2.3V,明显是负载短路,经查,故障原因为主板上靠近键盘指点杆插座那里的H14门电路短路,更换后,MAX1632的21脚5V正常,仍无3.3V和5V及2.5V待机电压,更换电源板上的MAX1715,2.5V正常,MAX1632仍无3.3V和5V输出,更换MAX1632,机器终于可以正常,可又发现,有时候无待机电压,去掉电源板上的Z3保护电路,正常,以为这下总好了 ,长喘一口气
可高兴得太早,又发现,在热机状态,如果重新启动,则进系统会很长时间或者根本进不去,进去以后一切正常,在进不了系统的时候,可以进安全模式,则说明在不加载驱动的情况下,正常,于是开始禁用设备,当禁用到COM口后,明显好转,故障明显好转,但仍有发生,怀疑是232芯片有问题.于是更换232芯片,终于全部解决
实在搞不懂,这机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原来禁用设备也可以排除这些问题.难得的资料啊~

网友:
LZ辛苦了,小弟也学习了,哈哈,感谢

网友:
真是太强大了 无地自容~ 真的要好好向你们这些个真正的高手学习~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N610C不开机,拆机一看L2601烧个洞,TPC8303一撇击穿,板载显存旁一个滤波电容击穿,MAX1632 九脚无2.5V输出,主时钟晶振没起振,实时始终晶振没起振,处理好以上问题,开机,电流跑到0.5A就掉下,反复重启,测没有产生复位,因没有SMSC芯片,客户不修了,不知到有哪位同行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