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01FP DVI不能显示!

楼主(2008-04-28):
DELL接VGA可以正常显示,但接DVI就是不能显示。好像屏幕显示一段英文应该是无信号。排除显卡和DVI线问题,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有人指教一下吗?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啊?

网友:
通常这个不会是MCU的问题,带DVI接口的液晶显示器,一般情况下在DVI接头附近会有个24C02芯片,这个芯片内储存了DVI接口的相关数据与资料,你目前这个情况应该与这个24C的数据有关,但那方面的资料并不多,对于这方面,本论坛"菲克斯"版主曾收集过相关资料,详情你可以到本论坛资料区找找看,也可以咨询"菲克斯"版主本人~~~~~~~~~

网友:
谢谢LS兄弟。请问24C02里面的资料可以重刷吗?要什么工具可以刷?

网友:
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刷,不过因为24C02是贴片装,需要有适配器才能放到DIP接口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