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V星845E的板子启动不了

楼主(2008-04-28):
菜鸟请教

我的V星845E的板子,开机CPU风扇转,但显示器黑屏,自检不过,

显卡,内存,CPU,电源都可以排除没有问题。

用诊断卡显示85:已检查存储器大小,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请教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

我拿去修,他们开口就要80还不一定修好,晕,我自己折腾折腾算了~~

先谢谢咯

网友:
显卡是不是接触不好?

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85已过了啊,能启动的,看一下是不是显卡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换了显卡得一下/~关机再开又不得了  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是四位的卡,到8595这停住了呢~~~请教~~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我换了个主板还用以前的显卡都正常

难道是插槽?

以前用845E的时候偶尔能启动,偶尔又不能,~~

~好郁闷,拿电脑公司检查说主板有问题~~的

网友:
1查下 显卡工作电压2还有就是插槽用镊子刮下3刷下 BOIS 4北桥挂拉

网友:
谢谢各位捧场,~~~我好好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2009-08-05):
显卡没问题的话那就是BIOS了
要么刷一下  要么换掉 OK

网友:
用pci显卡就知道NB是否挂?

网友:
AGP插槽接触不良和北桥虚焊,还有就是北桥供电管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2009-11-13):
我手头上就有一块MS-6398EV星845E主板,4X显示能显示,但8X就不能显示而且还不能开机,因此,要换个倍数低点的卡试试才行.

网友:
你查一下显卡插槽旁边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