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过温保护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8-04-28):
辉煌K8VM-800主板,上假负载上电一切正常,十几秒后,俄罗斯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熄灭,测CPU Vcore \Reset\PG都为0V,点复位键不能复位,测复位键开关电压为0V,长按开关键关闭电源后可以重新触发,但是一开始就无复位;只有拔掉电源后重新接上后才能有复位十几秒,重复前面的故障现象.跑电路知,复位键一路直接连接到时钟IC,一路连接到W83304D的第5脚Fault#.割断通向时钟IC的线路,故障依存.测Fault#电压为0V,W83304D已经被关闭。查W83304D的datasheet得知,第5脚Fault#是起保护作用的,继续跑电路得下面的电路图.其中,关于754 CPU的THERMTRIP_L引脚在754 Datasheet中说明如下:
3.7 THERMTRIP_L
Both lidded and lidless processors provide a hardware enforced thermal protection mechanism. When the processor’s die temperature exceeds a specified temperature, the processor is designed to stop its internal clocks and assert the THERMTRIP_L output.
THERMTRIP_L assertion is only valid when PWROK is asserted and RESET_L is deasserted.
THERMTRIP_L assertion indicates the processor die temperature has exceeded normal operating parameters. PWROK must be deasserted in response to a THERMTRIP_L assertion to enable proper processor operation.
Once asserted THERMTRIP_L remains asserted until RESET_L is asserted.
If the processor’s die temperature still exceeds the thermal trip point when RESET_L is deasserted,
THERMTRIP_L will immediately be reasserted and the processor’s internal clocks will be stopped.
主要意思是说THERMTRIP_L是起过温保护,当754CPU的核心温度die temperature高达到某一程度时,该引脚就会被置为有效.
  奇怪的是,不上真CPU,不管上不上假负载,都会出现过温保护……查到这里,不知如何下手了………………

注:下图中三个电压2.5V VDDA,3.3V,3.3V是正常的十几秒期间测得的电压,当复位灯熄灭时,2.5V VDDA变为0V,两个3.3V不变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你那图是用什么软件 或工具画出来的哟?谢谢!

网友:
回楼上的:绘图助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查一下THERMRIP_L还通向什么地方?我怀疑还有其它原因作用这个信号。

网友:
另外,正常的时候,THERMRIP_L的电压是多少?尝试飞一下线,使THERMRIP_L为高电平试试。

或是摘掉Q2,反正就是人为使FAULT#为高电平试一下,看看故障是否真正在这个信号上。

网友:
同意LSD观点

先检查一下2.5V VDD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VDDA来自W83304D,换了一个新的W83304D.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质量..  7楼的分析得很透彻...修主板有时真的不想分析.就是换....不像修模似电路.那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