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雷击了

楼主(2008-04-29):
电源雷击后,通电后无反应,什么最容易损坏呢

网友:
网卡啊。。。。网卡会把SC给击坏了啊。。。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看一看

网友:
你这个问题也太难了,让人猜啊?你不把详细的情况说出来怎么帮你啊?你说的通电后无反应是指什么?点不亮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是点不亮啊,也不行短接,可以检查什么

网友:
电源管.IC.还有副5V供电电路.最常见的是副5V供电电路.其中副5V供电中的光偶一定要注意检查下.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设备都不说清楚,猜迷吗?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电源是航嘉电源,不知可不可以修哦

网友:
看来,没任何基础,从零开始。买新的换上,旧的请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