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 . 弱弱的请教 ..... R.S.T 恴测试结果 看不懂.. 谢谢了..

楼主(2008-04-29):
本人是   初步  学 修内存...     刚 一测试 就发现下面恴问题了.....
   一根  128 带动 1跟 256 DDR  内存  进行测试 .
      结果策出以下结果 .
       看过论坛介绍 ..  但是 一对上 . .   难道是 第一个 内存颗粒 坏了码?
          还有 请教  ..第一个 内存颗粒 是从 那边算起的 .. .
  请教 .. ..谢谢了..

网友:
BC   什么意思.....后面那个 A 又事什么意思. ..
  晕呼呼恴...

网友:
这样的测试结果我也常见.先换掉256M那根的第一个芯片.有SPD那头是第8个.没有SPD那头的是第一个.

网友:
后面的A说明第8个也有问题.但也有可能是金手指脏引起的.换了第一个再测试.

网友:
第一个颗粒坏,楼上的说的对,换之.
还有个更好的办法确定哪边是第一个,内存PCB的面板上,有标明“1”的,看到“1”的就是开头。

网友:
非常感谢。 。 晚上回家  换 第一片 后 。
  在  测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谢谢大家 .. 在大家的  指导 下
  更换  第1颗  第2颗 . . 第6颗 ....  内存颗粒后 . . 内存条测试  全部通过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