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可以检测串口(SATA)的盘吗?

楼主(2008-04-29):
今天我用MHDD4.5检测一个 MAXTOR SATA 80G的,检测不了但盘是正常的,不知道 MHDD 是否支持 SATA ???
mhdd

网友:
可以支持,你看是不是接口接错了,好像只能检测主盘或从盘吧,你试试看

网友:
可以检测的。如果有的话,改bios里的设置,disable sata

网友:
用个转接头
没问题

网友:
好象4.6的版本才可以吧,没试过SATA的

网友:
用SATA转IDE的转换卡就好了!

网友:
不用转接卡也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试试是不是跳线不对,换换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