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 PCG-GRV616S主板开机不上电

楼主(2008-04-29):
如题所示, 开机后不起动, 需要拆掉CMOS的电池或者按下主板背面的reset键才能偶尔上电. 否则三个LED灯全亮, 如图.
上电后也是黑屏,只有风扇转. 请教这一般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家给点思路吧...... 待机电压都正常, 跑了部分线路, 实在是跑步下去了.

网友A:
可能是哪个供电线路上的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哪个供电线路上的芯片虚焊了吧`````````````````````````

谢谢顶贴, 我有时间再跑跑线路吧. 这段时间忙着写论文 , 等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