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17液晶怎么该高压板????

楼主(2008-04-29):
各位大师,请问优派的17液晶显示器怎么改高压板..............

网友: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是独立4灯板?应该不会难改了,主要对好电源,地,ON/OFF控制线,基本上三根线就行了.......................如果是一体板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边的板子有没有适合你的~~~~~~~~~
http://shop35707942.taobao.com/? ... browseType=#pagebar

网友:
谢谢

谢谢了,你那里没有我要的电源板, :) :) :) :)

网友:
真行啊,,在这做起生意来了,,,,,,,,,,,,, ;P ;P ;P

网友:
对于初学者,改高压板应该是基本功,需要了解高压板的接口,驱动板的输出接口,两者如何连接。

网友:
还不是那三条线吗。在论坛随便搜搜就大把了

网友:
说着容易,做着难啊。。。会改了是简单啊,不会就3根也不知道啊

网友:
:) :) :) 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会不难啊.难者不会啊.........有点电子基础..看着论坛都会修机...大把大把挣钱.

网友(2009-08-28):
原来现在的维修师傅都是半桶水,都是有点基础看论坛修的机,那样真的能大把大把的挣钱吗????

网友:
大家同在金子铺路的地方,只是有些人看着别人在捡,自己也只是看着,麻木的看着吧。

网友:
找一个供电  在找一个接地 控制是由一个小三极管控制 反馈是由一个电阻反馈,慢慢找吧我只有提供这么多了

网友:
一般来说高压板有4个接线,分别是电源,地,开关控制,亮度调节等,该高压板衔接好电源,地,再用万用表找出开关控制,剩下的线是亮度控制,该高压板的难点在于开关控制线上,开关控制线分两种控制方式,分别是高电平开机和低电平开机,我们常见的高压板大多是高电平开机的,如果我们改的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电平不符,可加一反相器来解决

网友:
主要问题如果高压板供电是24V或19V的话,就不好改了

网友:
优派的高压板用的是19V。
它使用19V的适配器(跟笔记本电脑通用),适配器将19V提供给高压板,高压板再将19V电源提供给主板,主板提供ON/OFF和ADJ两根信号线给高压板,高压板与主板通过一个有8根针的插座与插头相连。它的高压板通过四根针与灯管相连。
我的改装方法是,把原来高压板上与灯管供电的铜泊割断,焊上新的电线与新高压板相连,新的电线要用热缩管套两层(毕竟是高压嘛),然后依次试ON/OFF与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