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右边竖亮线问题

楼主(2008-04-29):
液晶显示器右边竖亮线,有时是白色,有是红色或绿色,蓝色,或者交替同时两种颜色,请问是屏的排线问题还是屏坏?(按经验,还有得修吗?)

网友:
按经验,还有得修吗?)请问是屏的排线问题还是屏坏

网友:
我怀疑是屏线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屏线虚接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如果不确定的话,找一块屏试一下,或者换一块通用板试试。

网友:
我认为是屏与屏电路之间的屏连接线有问题引起的,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屏线断,还有可能是屏线上的IC不良.

网友:
多数是屏坏了!换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