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故障

楼主(2008-04-29):
很奇怪的现象,这台机器不插信号线可以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插信号线就绿灯一亮一灭,不显示东西,查了信号线是好的,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用主板检测卡检查一下,看代码跑多少?显示什么,然后侦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有没有 人 知道啊,  急啊,先 谢 了

网友:
主机是好的吗,   查一下显卡,

网友:
你要首先要排除主机是好是坏的
不要意味的去怀疑显示器起的问题

网友:
主机问题吧,换个显示其试试.

网友:
无聊,谁傻到这个程度啊,还主机问题,4楼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网友:
ROM可能性很大...我以前也遇到过的....先用空白的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