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4-29):
我在测一个主板AGP电压时不小心碰到了其它脚,一打火,主板就OVER,可能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你要说清楚现在是什么问题?可能是烧到了AGP附近的元件,现在是不加电?

网友:
测量时要小心,大意失荆洲呀!!!!,一烧就烧一片呀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细心~怎么这么不小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