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有水波汶

楼主(2008-04-29):
联想LXB-HF769A的彩显,开机几秒后有水波纹,是平行的那一种,在1024*768下,在800*600下正常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已换,还是一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联想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线看看 换一条看看啊

网友:
老大啊,我的是CRT啊,不是液晶,另外,水波纹边上有锯齿~~~~~~~~~~~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长城的,也是这样的现象,请各位知道回个话好吗,我也在等呀

网友:
这种情况把亮度控制上的滤波电容全换了看看 并且把场输出芯片加焊下看看

网友:
我修一台上半部出现这样现象,也是有锯齿,后来查到8172的一个供电的滤波电容出问题。

网友:
我又试了一下,把行幅调到边(就是正常大小的时候)就没有锯齿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要是这样就交差,以后担心返修啊,各位大哥要帮忙啊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要调摩尔纹,就是在菜单里面调
把它调到0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300V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周围有东西干扰吧,比如冰箱,机箱,仪器什么得

网友:
我的PHILIPS的,电源烧了,换一个电容后,出现水波纹,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有水波纹啊! 在刚启动的时候有! 在桌面看不出,但一打开 我的电脑界面就非常严重! 有时候开久了又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公司里啊,专门的维修台,怎么会有那些东东干扰呢,
摩尔纹已经是0了,
在800*600下是没有的,在1024*768下,要是把行幅调到最大,就是满屏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
LZ首先要区分清楚是不是水波纹?以我经验估计应该是场电路引起的自激或是场部分的滤波不良造成的干扰吧?仔细观察场幅有没有跟着轻微变化。
建议检查场部分的滤波电容及高频旁路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种锯齿波啊,调场没变化,是行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已经解决,原来是122的性能不良造成的,更换后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