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QDI86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29):
一块QDI p4i865pe 的主板 I/O是 W83627THF 上CPU 内存 显卡 显示器亮,过2分钟自动关机 开机后重复 有时 开机 五六秒 就关机 请问故障大概时发生在什么部位? 其他部件肯定好的!
cpu
显卡

网友:
查下全板的供电都正常不?试换下晶振和I/O

网友:
W83627THF得I/O 可以用其他得换么?
I/O代换是不是必须要同种型号得
因为THF得 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