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常见问题之终极解说

楼主(2008-04-29):
Q:T40 T41 T42 T43 T60 T61的区别?

A:T4X系列在外形上基本相同,T60略有区别.其他不同:

T40采用Banias核心,主板为855PM;内存为DDR266,即PC2100

T41采用Banias核心,主板为855PM;内存为DDR333,即PC2700;增加了硬盘保护功能.

T42采用Dothan核心,主板为855PM,内存DDR333,即PC2700;部分机型开始加载指纹识别模块.

T43采用Dothan核心,主板为915PM;内存为DDR533,指纹识别模块成为标准配置.

T60采用双核心CPU,主板为945PM;内存为DDR667,标配指纹识别模块.

  T61采用双核心CPU,主板为965PM;内存为DDR2667,标配指纹识别模块
Q:IBM笔记本的内存都是什么品牌的?升级的话用的是原装内存么?内存选什么品牌好?

A:IBM主要用以下品牌的内存:Micron(美光),Infineon(英飞凌),Hynix(现代).Promos.Nanya(南亚),Elpida(尔必达),Samsung(三星).

内存不必太在意品牌,兼容就好,当然大品牌内存质量更好些.

Q:硬盘问题?

A:IBM的笔记本硬盘业务已经被日立收购,现在IBM笔记本用的硬盘大多是日立.富士通.东芝等品牌的.

Q:硬盘容量问题?

A:所有的电脑硬盘厂方都是按1000K=1M计算,但微软的操作系统是按1024K=1M计算,所以120G的硬盘格式化后只有111G左右,160G为149G左右.另外IBM的笔记本都有隐藏分区,目前全新型号的笔记本隐藏分区里的大小约为4.5G,所以120G硬盘实际显示只有105G多

Q:液晶显示屏如何选择?

A: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固定的,只有一个最适合的,没有刷新率这个参数.购买时只要注意亮度,对比度参数就可以了.

Q:关于无线上网?

A:无线上网一般指的是WIFI,一种覆盖区域相对有限的无限局域网,在一些公共场合例如机场候机楼、星巴客等会提供.在信号覆盖区内即可上网,不需要特殊设置.
Q:电池的使用次数只有在操作系统中能看出来,如果重新安装系统,电池的使用次数不会变成0次吗?那么如何保证电池没有使用过?

A:电池内部专门有一个模块用来储电池的充电次数.第一次充电时间等信息的,相关软件也是从模块中读取信息,重装系统不会影响到这些信息.
Q:电池的使用时间?

A:厂商标称的电池时间,都是把机器开着不干任何事情,TFT亮度开到最低测试的时间,所以3小时电池的机器如果上网的话也就2到2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您同时使用光驱,最多也就一个半小时了.
Q:关于"一键恢复"?

A:"一键恢复"是IBM笔记本采用的一种系统恢复方案,它将系统通过隐藏分区的形式存放到硬盘里,必要的时候直接按一个"Access ibm"键,然后做些简单的选择即可将系统恢复到可用状态.整个恢复过程大约需要2个多小时.恢复后系统盘的数据会被覆盖.
Q:笔记本的噪音问题?

A:所有的笔记本都有一定的噪音,主要是两个方面:1.硬盘运行都有一种咯哒的声音,那是磁头在读数据,特别是日立的硬盘更明显.目前很多笔记本都使用了液态轴承硬盘,硬盘空转噪音会低一些,但液态轴承硬盘并不能改善读盘时磁头运动的噪音.超薄机和大机器比起来噪音更明显,因为机身薄了,机壳屏蔽效果没有大机好.2.散热风扇噪音,超薄机由于热量容易在轻薄机身内积聚,所以风扇时常运行,而且因为机身狭小所以风道设计较窄,风扇转速较快,所以往往噪音比大机要明显.

Q:怎么擦拭液晶屏幕?

A:最好是用专门的擦拭布,用清洗液喷在屏幕上然后用3M布擦干净即可.

Q:键盘不小心进水如何处理?

A:首先要记得先切断电源,然后把机身翻转过来,让水从键盘缝隙流出来,之后放于阴凉干燥处自然风干.其他液体也同样处理.干燥后尽快拿到维修处由专业人员检测是否需要维修.注意:不要做过多的人为处理,如使用电吹风吹干等.

Q:电池使用中应该注意什么?

A:电池属于易耗品,应该小心使用,但没有必要看的太重.本本买来就是用的,可以注意以下两点:1.平时使用时容量不要用到5%以下,每次深度放电都会减损电池的使用寿命.2.不用时可以把电池取下来以保护电池.若长期不用,注意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保存.
本贴来自中关村在线产品论坛:http://group.zol.com.cn/</a>,本帖地址:http://group.zol.com.cn/32/16_318893.html</a>

网友:
挺好的,但是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 维修 IBM的 如果是 请给我留言 因为我也很爱修理IBM。

网友:
这个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了,要发点IBM 的维修思路大家就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