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1770ED彩显满屏水平密横线干扰条

楼主(2008-04-29):
长城1770ED17寸纯平彩显,一开始是三无,换2N3904
三极管
及电原IC后能开机,但满屏水平密线条干扰,由下往上移动,2N3904我用的C2655代换,5S0765我用的是CQ0765代换,是换件的问题还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呀?谢谢各位啦!
横线
求助

网友:
检查一下同步脚上的元件.

网友:
检查一下场部分 。

网友:
已解决!长城满屏横线干扰问题!
谢谢大家了,原装的电源IC型号是5S0765, 我是用市场上购的CQ0765代换的,我以为是一样的,可是装上去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修了几天都没修好,后来我在同型号机器上拆个原装5S0765上去一试,奇了怪了,好了,还是正品和劣品的区别,现在已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05-08):
刚好我的和你一样,看来$$$换回原装才行啊,,谢谢了

网友:
看楼的问题,应该是电源芯片不同,引起的电源对屏幕的干扰条

网友:
5S0765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一定要型号一样的,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