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it ic-7 865芯片 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29):
昨天小弟的电脑点不亮了 本来以为是显卡问题 后来把卡拿下后 没有报警声 以前是有的, 然后我把内存全部拿下 也没有报警声音 。我观察了下 主板灯会亮 cpu 北桥风扇工作正常 但是复位指示灯常亮 硬盘无转动声 。
这个故障和电源有问题吗?请问这个到底是不是主板坏了。
谢谢。

网友:
没人帮我吗?哎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我急死了 正在做项目呢

网友:
不复位肯定是主板出了问题?要先排除电源

网友:
先替换电源试试吧。

这种情况跟电源可能有关系,先替换电源试试吧。

网友:
电源应该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吧 因为已经没有了任何报警的声音了
不行我只能换板子了 我也不会修理阿

网友:
测一下主板各个部位的供电时钟正不正常先,
特别是那个主时钟晶振

网友:
本论坛只讨论主板芯片级的问题
LZ,你最好直接将主板送大专业维修店去

网友:
我很急 所以需要你们内行的人帮忙 你觉得我偏题了 那你删除把
我当然是希望能自己修理解决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