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8-04-29):
BENQ S52  待机电压0。15 南桥发热 把无线网卡拿下来后 待机电压变为0。02 但是不加电   测量SB下电容 没有发现短路   3V 5V 产生正常  请大家提供点思路 还有 充电电路中一个8脚 IC MAAE 产生 25V电压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IC坏了,电压偏高,更换试试吧

网友:
拿下无线网卡后就不热了 待机电流就变0.02了

网友:
19V变 25V  不知道正常不